[三星(SAMSUNG)]
三星55寸 电视 横纹 检修

楼主(2019-09-29):
满屏的横纹,前几天热机后好转,今天彻底的一直横纹了。。。。。检查过逻辑板是好的。排线什么的也检查过了。

我判断为屏坏了,可是家里人都不相信是屏坏了。

请高手看看:

网友A:
这指定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指定是屏坏了,,,,,,,,,,

是的,我也认为是屏坏了。家里人都不相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认为是屏坏了。家里人都不相信我

别折腾了

网友C:
屏线吧!!!晶振片那里~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吧!!!晶振片那里~看看有没有断线!

晶振片是哪里。。。。。我小白

网友:
这是屏内部有短路的像现,用纸片在排线上阻断两根可显示正常。但是清析度低一些。

网友:
屏故障。没救的多。。。。。

网友:
我认为是90%可能性屏坏了。

网友:
不相信你你喊个专业师傅去检测放放油就相信你了!

网友D(2020-01-05):
这几天也遇到一样的故障,群主修好了吗

网友D:
这是屏内部有短路的像现,用纸片在排线上阻断两根可显示正常。但是清析度低一些。
哪两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