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311 花屏 不开机 屏幕闪 显卡板 电源板 山寨内存

楼主(2019-10-05):
机器型号:iMAC A1311 11年款
主板板号:820-3126-A
原始故障:花屏
真实问题:山寨内存坏
修复过程:显卡板  电源板  换内存
--------------------------------------------------------------------------------------------
接同行机    客户当同行面通电试机确认过是花屏和不进系统后留机   同时带走内存和硬盘

同行反馈只修了显卡板 其它未动 其中第一次加焊显卡芯片后就彻底不开机了   再后又重植球一次和换了两个显卡芯片都仍旧

由于报价低于购买显卡板的单价  另外不亮机了还存在要赔偿可能性  再就是时间有点久了  不得已才转过来的
---------------------------------------------------------------------------

接机后 大概如上所说 显卡板明显维修  主板 电源板 高压板 都无修无水痕迹

以下过程简述:
1插电源  LED501灯亮  待机正常
2按开机键能触发  风扇转会停会反复  无“咚”音    LED502不亮  ALL_SYS_PWRGD 信号不正常

查U7050 12脚PM_MXM_PGOOD 常低不正常

PM_MXM_PGOOD来自显卡板
取下显卡板 再次通电 LED502亮灯  同时有“咚”音
基本确认显卡板问题导致

----------------------------------------------------------------------------------------------------------------------

显卡板无图无点位
量各电感都无明显短路
装上主板通电后量各电感都有电压输出  1.5V 0.9V 1.8V  输入端波形看似正常
但PM_MXM_PGOOD一直为低 瞬间也没跳变
跑线到UP7706U8 1脚

量6脚无输出,VIN EN正常  POK拉低   更换后 再量1脚POK变高
PM_MXM_PGOOD变高  LED502灯亮
此时LED503灯也亮了  这说明认到显卡了
LED504要接屏才能亮
--------- -----------------------------------------------------------------------------------------------
以为到此就好了  装好屏幕后 又发现背光不定时闪 忽亮忽暗或不亮  有时能正常十几分钟  有些闪个不停  但能进系统了

首先想到 还是显卡板问题   因为相对高压板 电原板 背光灯管等最早之前花屏时不闪 所以还是显卡板问题的可能性大
但没得替换的 买一个 时间等不了 再就是超过报价 不现实
剩下就面对 1继续修显卡板  交货时间搞不准  客户又催    2不修了  可以还客户 不用担心赔偿  同时也收不到钱
--------------------------------------------------------------------------------------------------------------

修背光闪
图纸 看板子 看背光输出  看走线  有图看图 无图看板看芯片PDF   反复看 。。。。。

量灯管电压 不闪时 稳定49V   闪时49-51V跳   由于是不定时的 为了测量 守了好久
同时发现BL_EN和BL_PWM一直稳定  电源12V同步闪时 10.5-11.8V上下跳 也是守了好久

验证下是否和12V不稳有关 特意外接12V点亮测试了下

灯管点亮电流3.5A左右

----------------------------------------------------
看电源板

分别输出 12V-17A  12V- 5A
5A这一组输出稳定
17A这一组空载时标压  负载时不稳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  反馈电路电阻或电容坏了 又或者驱动芯片和大电容 场管等坏了  总之 一时半会难得修复
由于灯管电流3.5A 低于另一组5A  所以借这一组试机
发现屏闪现象没有了  系统测试电影 跑性能测试等都正常
测试一下午后 让同行通知客户可以取机了

-----------------------------------------------------------------------------------------

装上客户内存 硬盘  开机LOGO出来时即花屏了
由于屏幕背对着客户  趁着没看到  立马关机   同行表情有点蒙圈
仔细回忆了下屏花现象,感觉和内存坏有点像
再看下四根内存条子  都是三星条共12G  其中两根2G原装条 两根4G山寨条
装回两根2G  正常进系统不花
再插上另找的两根4G原装条  正常进系统
将两根山寨条装其它电脑上反复测试  发现其中一根是坏的
(以上关于内存的整个过程 按同行要求  客户均不知情  非本店不告知)

事后 得知 该机起初就是其中一根内存坏了,同行在维修显卡板的过程中不小心12V搞短路过  说还碰出了火花,可能导致电源板也坏了。

网友(2019-12-22):
看完了  感觉最下面那个是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