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play背光不亮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09-30):
荣耀play背光不亮求维修思路,按开机键可看到屏幕闪一下就暗下来了,强光下可以看到,手机功能正常,就是背光不亮

网友:
查显示座子以及显示电源啊。

网友:
根据故障现象推测故障应在灯控IC或周边零件上

网友:
原来有一台小米5也是这个现象,后来发现是CPU掉点了。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好,屏幕问题,换屏搞定,没进水没摔无缘无故的背光不亮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经修好,屏幕问题,换屏搞定,没进水没摔无缘无故的背光不亮了,谢谢各位

换下来的坏总成换个背光又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下来的坏总成换个背光又好了~~~

你这个成本还有点高,我都是拆旧灯换灯珠搞定。一般来说只坏一两个或者是断线而已。如果有合适的拆整条换。

网友:
还以为是主板故障呢 怎么没有第一时间换外配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灯珠就是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成本还有点高,我都是拆旧灯换灯珠搞定。一般来说只坏一两个或者是断线而已。如果有合适的拆整条换。

能换灯珠你手工了得啊,这东西温度不好控制,还特别考验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