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一列

楼主(2019-09-30):
  【故障机型】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顾客说正常使用后就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首先拆开上可调电源触发,发现机器触发定电流750MA,这种电流通常是CPU的供电或者硬盘供电有问题导致的,把主板拆下发现机器是扩容机。

  既然是扩容机 首先查硬盘的供电吧,首先测量硬盘供电的二级体值发现,硬盘的0.9V供电短路。

  既然是扩容的首先把硬盘拆下来看下。

  把硬盘拆掉发现机器不短路了,把硬盘用硬盘测试架读取硬盘信息发现显示硬盘接触不良,看来是硬盘坏了,通过IMEI重新查询出此机的原序列号、WIFI地址、蓝牙号,再重新写入新硬盘装机。

  因为这是新硬盘,装上后须重新刷机,刷机正常激活通过。

  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牛啊    简单 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