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9-09-30):
收到联想Ideapad y400一台,不加电。
拆机,接可调电源,待机0.011正常,按开关不加电。
找主板+3V,+5V,戳电感PL3,未得3V,PL4,得到5V。这个机器待机时同时会有+3VALW,+5VALW.故判定待机不正常。

着手解决+3VALW问题,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很常见,RT8205LZQW。直接测量13脚信号(EN),有3.3V,怀疑芯片不良,更换之。

更换后+3V,+5V正常。开机测试,电流升到正常值。放到一边没去管它。
第二天早上想到它,准备测试一下然后交付同行。加电测试之,故障复现.测试+3V,+5V,故障依旧。
查二级体值基本正常,无思路,更换3V供电输出系统部分关键元件。上下管,周边电容。

反复加电测试,正常。
第二天反复加电测试,正常,交付同行。(同行测的U坏,告诉说修到加电正常就行,所以未做亮机测试。)

网友:
追加:图纸:LA-8691P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LENOVO Y400 QIQY5-LA-8691P.pdf

网友A:
待机0.11正常,有这么高的待机电流吗

网友B:
待机0.11 待机偏高。 IC应该有温度了。第一次OK。第二天不OK。IC没焊好,或者后级大电容失效,上下管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11正常,有这么高的待机电流吗

不好意思,打快了。。。。。。0.011,感谢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0.11 待机偏高。 IC应该有温度了。第一次OK。第二天不OK。IC没焊好,或者后级大电容失效,上下管关系不 ...

打错了,0.011,感谢指正,另外,这个故障我修过很多,焊接自认为还OK,应该不至于,至于大电容失效的问题我确实没有考虑到,以后若有类似机型,一定测试一番。

网友:
都亮过机了,还用量二级短路?

网友:
原来是滤波电容的小问题,也没用到示波器

网友D:
我修到过个联想,自举升压电容坏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到过个联想,自举升压电容坏了不行,

是的,自举升压出了问题也会导致待机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0.011,感谢指正,另外,这个故障我修过很多,焊接自认为还OK,应该不至于,至于大电容失效的问题我确实没有考虑到,以后若有类似机型,一定测试一番。

这就是3v虑波电容问题

网友E:
不会是那个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那个通病吧

什么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