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09-30):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刷个机试试。

网友:
苹果7通病基带电源底脚断线

网友:
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无服务,现在没有办法激活,刷机不验证基带可是激活验证。

网友:
没有基带,修吧,

网友:
基带小电源98脚貌似

网友:
凉凉,没拆过机的直接返厂

网友:
插了电话卡吗,如果插了还无服务就不正常呀!

网友:
基带问题,报废了

网友:
拆基带电源,测LDO3、S4、S5以外的基带供电对地值,如果有短路的就把手机装起来垫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