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指南针1.8V滤波电容坏导致耗电快维修

楼主(2019-09-30):
故障机型:iPhone 7P

故障现象:手机耗电快,主板发热。

故障分析:根据客户描述,可以判断是主板供电短路引起的故障。

维修过程:接可调电源触发500MA起跳,用手摸发现主板开机座子附近明显比其他部位发烫,熏松香上电观察发现指南针芯片上的松香熔化了。

拆掉指南针芯片,触发起跳电流依旧是500MA。

经过测量为PP1V8_MAGGIE_IMU_FILT指南针和气压计共用的1.8V供电短路,使用1.8V电压单烧此路供电。

找到短路的电容拆下,测量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开机起跳电流正常,补回指南针芯片,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一开始没看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