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有点看不懂啊!请教哈大佬们

楼主(2019-09-30):
#求助#
1256脚无输出电压 3 4脚 19V PQ4 DS级通电击穿到地,G级19V 什么情况啊
window
求助

网友:
哥。。。 你那个是P 沟道的管子, 要G及 电平 PR12 PR13 分压。 实在不行PQ 3 拆掉,一坨焊锡过去,充其量待机大一点。。。。。。。。

网友:
行不行哦⊙⊙!

网友:
g19v证明q4没有到地查那个电。b+经过2个分压电阻应该g9v点多。然后就导通输出偏压。

网友:
可能是以下情况之一:
PR12阻值变小,PC10漏电,PQ3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