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15ISK

楼主(2019-09-30):
板号 SKL 15221
不过保隔 公共点阻值正常 充放BQ24780S 看有些帖子说要电池好才可以过保隔? 不懂了 反正芯片VCC 19V正常 ACDET正常 REGN 6v也有 不知道咋办了 有遇到过这个机器的兄弟吗

网友:
两个隔离管都换下,即使你量了未击穿。
电池与公共点之间的那个也要换掉,还有充电的上下管都换下

网友A:
短接第一个隔离管量量电压,再短接第二个隔离管量量电压,会有发现的

网友:
修过类似的,不过是充电上管击穿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第一个隔离管量量电压,再短接第二个隔离管量量电压,会有发现的

换了保隔上下管一套 秒了

网友:
有的机器必须得插电池才过保隔电路  有的不用插电池也可以  看设计了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网友:
条件正常就换上下管那些,看外围的东西

网友:
联想Y50C,独显可识别和装驱动,不能玩游戏,测试就死机黑屏,显卡换过依旧,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2020-01-03):
过类似的,不过是充电上管击穿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短接第一个隔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