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bok pro A1707 和 A1990的屏幕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9-09-30):
macbbok pro A1707 和 A1990的屏幕可以互换吗?
麻烦哪位兄弟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
不能,的哦

网友:
谢谢啊,我看了一下主板的信号基本差不多,还好没换

网友A:
不能换的!基本上通信协议是一样的,但是亮度控制还有开启总线信号都不一样!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的!基本上通信协议是一样的,但是亮度控制还有开启总线信号都不一样!

乔布什 老哥 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不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