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HP1020 打印全黑,无任何字符

楼主(2019-09-30):
好久没碰过打印机了
今天接到老朋友的 HP1020 打印全黑,无任何字符,排除过鼓了
会是那方面问题,激光器  主板?

网友:
鼓充电可能有问题,,。。。

网友A:
检查高压变压器有无工作

网友:
全黑当然就是直接检查高压了。

网友:
先把电源板换了试试

网友:
hp1020容易漏粉、先检查高压板各个触点 、清理高压板、最后再换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高压变压器有无工作

如何判断高压有冇工作?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一起了

网友:
已解决了,真的是小问题,是鼓仓左边导轨上下有两条铁线的触点
唔知边条友把上面個条压左入去。外面见唔到,一直冇怀疑。
换来换去主板 激光器都唔得,后开找一台同款机一放发现这个位置有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