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97X-gaming7桥电压高

楼主(2019-09-30):
pch105的电压到了1.1v有没有问题,机器能开机桥温度微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在bios看到桥45度

网友A:
桥电压区间值是多少,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电压区间值是多少,求告知

1.0几到1.1几都是正常的

网友:
查看图纸桥供电的运放正向电阻分压是多少电压在对比实际测量电压是否偏高,如果说PCH1.05V偏高的话故障就是南桥温度升高可能会掉电。

网友:
桥电压问题找到了,是io可以调节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