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原问题暗屏,刷了BIOS后开机跑电0.98

楼主(2019-09-30):
联想S405,板号:LA-9001P,原问题暗屏,查了下是BIOS问题,但刷了BIOS后开机跑电0.98,以为是BIOS不对,又换了一个重刷,还是这样,心想,这有点东西啊,我给你刷回去,没想到刷回原BIOS居然还是这样,有点蒙了,求教大神们,什么情况啊?这是.......

网友:
暗屏应该与屏关系不大吧,换个屏试试了

网友:
看下刷BIOS的时候是否碰到别的元件了  这个机器论坛有BIOS   先恢复到暗屏 再修暗屏

网友:
这个型号暗屏是屏驱动问题不是主板问题,遇到过。

网友:
BIOS应该是刷对了,应该是板子上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