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se待机电流10毫安正常吗?

楼主(2019-09-30):
待机10毫安,偶尔跳到5,6十,但是频度不高,正常吗?
为啥待机一天还是耗电10%
系统是9.3.2的老系统,手里有2台,都是同样情况

网友:
观察了一下,每2分钟唤醒一次,跳跃一次,不止5,6十,可以到100多毫安

网友:
待机漏电10ma有点高正常5ma左右有可能你的数字表不太准

网友:
多谢,这个是闲鱼淘的,京东上自营的优德利的,或者胜利电子的,4百左右,精度写着电流1毫安,不知道实际怎样,
可以帮忙推荐一个稳压源吗?

网友:
你好、可否问一下你用的稳压源是什么型号?我听说1毫安精度的要好几千

网友:
这种,4位精度

网友:
待机10毫安,一天才掉10%这很正常吧。你要是关机10毫安,这才不正常吧。

网友:
哦哦,以安卓机的标准,一天掉百分之2,3才正常

网友:
待机是加电不触发10毫安是 不正常 如果开机后好一会待机10毫安  感觉正常  很奇怪的 我修手机也会看看这个开机后等几分钟 看看电流会不会长时间归0  单板好像记得是7 一直不归0  也不会很高 但是装回壳 和屏 直接息屏看稳压电源能很快归0  这个真不懂  还有把定位总开关关掉比较省电

网友:
每2分钟唤醒一次,我查查看是啥原因,可能真是你说的定位模块的原因

网友:
另外这个稳压电源不精确,最小只能显示10毫安,准备在闲鱼淘个好一点的,目前看中了艾德克斯的it6720,

网友:
关掉定位还是有每2分钟一次的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