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8plus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9-10-01):
电脑肯定没问题  昨天一台电脑显示dfu模式 下载完固件下班了 没来得及刷 今天换自己的电脑 数据线连接电脑直接显示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请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A:
排除数据线电脑 ,注意尾插 是否有问题  再换USB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数据线电脑 ,注意尾插 是否有问题  再换USB管理芯片试试

修开机了 没密码 dfu 爱思刷机的时候有那么一会是恢复模式 看到序列号无  硬盘供电3.0 0.9 1.8v 都正常 阻值也正常 拆下硬盘打底脚电压阻值正常 除胶的时候掉了一个有用点 两个地点 补上有用点 装回硬盘 开机了 要是硬盘有问题 没测试架也修不了  还好虚焊

网友:
有点难度  我是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