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2018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0-01):
客户说用着用着机子发烫,提示温度过高后放着就不开机了,到手后测试充电电流不正常0.48A,而且充一会机身发烫,跟客户报价后开拆,拆开后发现主板有部分烧黑了,量了下电感对地为零,拆下烧黑的电感和ic以及元件,更换后再次测量电感阻值正常,再次接usb发现电流依然不正常,测量电感电压2v且ic发烫,这是不正常的,取下ic量底脚也没发现异常,但是没图纸不好测量,这下有点头疼了,只能凭经验来了,看了下损坏元件的构成,初步判断是背光电路,拆下电感后电流正常,那应该是电感后极短路,通过电感到二极管量了下二极管后端有380对地值也正常,这下有点头疼了,只能加电烧板看下,加在二极管后端烧了下,一个电容松香融了,这下找到故障了,拆掉补个电容装回所有元件再次通电,一切正常顺利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