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 2.0 二修板

楼主(2019-10-01):
有在修x550jx  2.0的华硕板吗?麻烦帮测下内存电感PL8301对地阻值 。我这个阻值只有7欧

网友:
华硕x550jx 2.0高清图及对地值,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
这个内存电感PL8301对地阻值以前打过值是39,你这个值为7低了点

网友:
内存供电7欧 已经算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存电感PL8301对地阻值以前打过值是39,你这个值为7低了点                                          ...

谢谢你了  感谢你提供的阻值参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