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rx580点不亮

楼主(2019-10-01):
讯景rx588黑狼版,插上主板屏幕无显示,主机显卡风扇转 鼠标键盘不亮。换了主板一样的问题,显示器链接集成显卡能进系统。 请问具体是什么原因,求个检测思路。经验证靠普的  我会联系你微信50元感谢费,如果修好了给100感谢费。诚信问 绝不食言 谢谢

网友:
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测量点位,和其他需要测量的点位 , 有没有师傅帮我圈出来 ,留下你的微信20元感谢费。

网友:
留留留留留留留留下微信

网友:
你把微信发给我 我转钱给你

网友:
先测电压,大电感上管脚测。

网友A:
集显进系统看下能找到580硬件么?我感觉是识别不到核心的原因,1.05v那路电压肯定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进系统看下能找到580硬件么?我感觉是识别不到核心的原因,1.05v那路电压肯定没有啊

感谢  我试一下 有用的话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进系统看下能找到580硬件么?我感觉是识别不到核心的原因,1.05v那路电压肯定没有啊

1.05v测哪里能帮我圈一下吗

网友:
插上显卡,把视屏线接集显,如果能亮,就是没识别到显卡,建议查显卡的供电,和显卡芯片

网友B:
我蜂鸣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触贴片电容  两边都响了  是不是短路?

网友:
里面还真有高手,我下次维修也学习学习楼主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蜂鸣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触贴片电容  两边都响了  是不是短路?

用欧姆档测试,现在gpu对地阻值很小,蜂鸣档都会响

网友:
给你几个测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欧姆档测试,现在gpu对地阻值很小,蜂鸣档都会响

欧姆档杂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蜂鸣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触贴片电容  两边都响了  是不是短路?

你要用二级管档,测电容两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欧姆档杂看有没有短路啊

只要有阻值就是正常的1欧姆也算

网友:
如果上机没有保护,说明没有多路,所以下来分几步测试,1是否有掉件,特别是电感和电阻和耦合电容,2用集显做主显示,进入系统,看能不能识别,或自动装驱动,说明能读取显存信息,看GPUz能不能识别sp单元,如果不能,但渲染器能,说明可能时钟有问题,如果可以显示BIOS信息,但其他信息都有问题,那就下一步,3检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下一步,4连接显示器是否有信号,5刷个对应显存和GPU的BIOS看看,6还是不行,就联系我或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阻值就是正常的1欧姆也算

老哥  你微信给我,我加你微信给你酬谢。  我那几个电容好像是短路了。 另外请问gpu上面那几个贴片电容短路了说明什么?要怎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前面不是应该是上下场管吗,为什么这个卡的电感前面是正方形的芯片?

那个八脚mosfet管是中低端卡用,这个是整合mos管,一个就相当于之前一组3个上下mos管而且控制电路也整合在里面了。整合mos管能承受的电压和温度都要高很多,如供电出问题通常会烧板。所以这种档次较高点的卡无烧痕迹又点不亮通常是后续芯片出问题的概率大点。
通你的回复“GPU很烫”作猜测,这两种可能性很大:1显存,A通道显存有坏;2GPU,重植GPU,有可能被土炮加焊干过了吧,底座连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