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华硕笔记本BIOS的分离合成步骤

楼主(2019-10-01):
主题:华硕笔记本BIOS分离合成(以X441NC为例)
内容:
1、华硕官网下载X441NC的BIOS,地址为:http://1t.click/a26g
(因为本案例中下载的BIOS更新的不只是主BIOS,所以才要查找主BIOS位置和复制主BIOS内容,如果下载的BIOS只更新了主BIOS部分,那么就直接全选复制所有下载的BIOS内容即可)
2、原机BIOS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找的BIOS
3、打开UEFITool软件,将官网下载的BIOS和原机BIOS分别拉进软件里面,关键是查看以下信息并分别记住箭头所指的信息:

4、打开WINHEX软件,将官网下载的BIOS和原机BIOS分别拉进软件里面。在官网下载的BIOS界面,按ALT+G,“新位置”栏输入1800,“相对于”栏选择开头,点击确定

选择1800后面的第一个A字母,在上面按ALT+1,然后在再按ALT+G,新位置”栏输入77E000,“相对于”栏选择当前位置,点击确定

选择77E000最后一个F,在上面按ALT+2,然后按ctrl+shift+c,复制选块

窗口切换到原机BIOS的界面,按ALT+G,“新位置”栏输入1000,“相对于”栏选择开头,点击确定

点击1000后第一个A,按clt+B,在弹出的窗口点击确定

此时,BIOS合成已经完成。另存为新文件即可。

    附上帖子评论区网友分享的一种快速改官网BIOS的方法,至于是什么原理还未能明白。
1、用WINHEX打开官网下载的BIOS,十六进制搜索5AA5F0

2、找到以后,(就是5AA5F0前面还有一行,它是第2行)再往前一行,在最后的一个F上按ALT+2,再按下Del键,把前面那些全部删掉,保存就OK了。

    另外,教材上提到华硕的BIOS分离合成步骤中,提到:替换修复主BIOS区域后,要将9.1K(245F)的DMI信息(包括:序列号、电脑厂商、Windows授权信息以及有线网卡等配置信息)复制回去,以免出现网卡感叹号,打不上驱动的问题。附上提取DMI信息的步骤。
1、在原BIOS中按CTRL+F搜索文本内容Usbsupport

2、在它下面找4E56开头的字符,在4位置按alt+1 ,按ALT+G,如果offset是16进制,则输入245F,如果是decimal(10进制),则输入9311。按ALT+2选为结束块,再按ctrl+c复制。

3、切换到需要修改的BIOS,也是按CTRL+F搜索文本内容Usbsupport,在它下面找4E56开头的字符,在4位置按CTRL+B写入内容,点击确定

最后点击保存即可。

参考资料:1、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4360-1-1.html(华硕X441N X441NC 官网最新BIOS合成及合成方法)
                2、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6542-1-1.html(BIOS分离与合成 )

网友:
BIOS现在玩的这么6了吗,快把经验都分享过来,我还是一脸懵逼的

网友A:
合成BIOS的原理是什么?告知我送您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成BIOS的原理是什么?告知我送您金币

去实地吧,船长会告诉你的

网友(2022-05-20):
总能和大神如约而至,又不期而遇。。。

网友(2023-08-02):
大师级别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