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Acer宏碁的BIOS分离合成步骤

楼主(2019-10-01):
主题:Acer宏碁的BIOS分离合成步骤
声明:文字内容来自迅维实地培训
内容:
一、以E1-570G为例,板号LA-9535P
文件下载地址:
    BIOS文件地址http://1t.click/a25J
    PCHunter_free(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LCQhG61gjYx2k3c7J8Nhg 提取码: k7kx )
    官方下载回来解压出来是个可执行文件,看图标就知道是Insyde的BIOS了,这种一般要运行,然后去临时目录找过程文件xxxxxx.fd或xxxxx.rom,有些可以用WINRAR或7-ZIP可以解开,而且下载的BIOS比备份的BIOS要大一些,里面一般都包含了完整主BIOS和EC程序,我们需要从里面把它一一提取出来。
    1运行Z5WE1206.EXE,弹出报错窗口,不动它。
    2打开PCHunte 进程管理工具,找到与insyde有关的进程,并定位到文件;

    3找到isflash.bin,把它复制出来;
    4用WINHEX打开isflash.bin,先把里面的主BIOS部分提取出来,直接搜UEFI BIOS起始16进制字符串5AA5F0,找到UEFI BIOS,如下图:

    如果能找到像下面这样的5AA5F0,并且文本栏中也有FLASH_BIOS IMG.….字样,那就是UEFI BIOS文件了,像这种下载的文件比备份文件都大,一般都包含完整更新了,包含ME在里面,直接复制出来就可以刷了。
    5、接下来,在5AA5F0位置倒退一行,FFFF位置按ALT+1设置为起始块;
    6、然后按ALT+G从当前位置往下(前进)跳转7FFFFF(8M)空间;
    跳转到下图蓝色FF位置,按ALT+2设置为结束块
    7再按Ctrl+shift+N保存所选区域为新文件,然后对比备份文件中的关键字符、文件大小也一致就可以刷了。
二、以V3-772G为例,板号VA7OHW GDDR5 REV2.0
文件下载地址
    BIOS文件地址http://1t.click/a25P
    这款机器有两个BIOS芯片,25Q16BV存放ME、25Q32FV存放BIOS、还有个EC IT8528的固件128K,下图中的VA70V115是官网下载的文件。
    在VA70V115这个文件上点右键,直接解压出来,因为有些官网下载的更新文件不需要运行用PCHunter去提取,解压后如下图,找到islash.d文件,这个文件有5M多,说明它只更新了主BIOS内容:
    用winhex打开isflash.fd,按CTRL+F搜索文本内容IMG,注意要用ACSII搜索(除了英文用单字节外,其它都用双字节),如下图:
    有多个IMG的时候,按F3继续搜索,出现BIOSIMG的时候,往下一行都是FF就是Q32主BIOS文件的位置了,这里有人可能会问,UEFI的BIOS不都是5AA5F0开头吗?为什么这都是F呢?因为这个BIOS中没有带ME,而且备份文件中的主BIOS开头部分也全是FF。只要和备份BIOS一样就行了。
    在FF开始位置按ALT+1设置为起始块
    然后再按ALT+G从当前位置往下(前进)跳转3FFFFF(4M)空间
    在下图FF位置,按ALT+2设置为结束块,再按CTRL+SHIFT+N保存为新文件,然后对比备份文件,只要结构无差异就可以刷了。
    接下来在isflash.fd文件中继续单字节搜索文本内容IMG,当出现EC_IMG的时候,往下一行020070就是EC(IT8528E)固件开始位置了,按ALT+1设为起始块。
    再按ALT+G从当前位置往后跳转1FFFF(128KB)空间。
    在FF位置设为结束块,并按CTRL+SHIFT+N保存为新文件,如果有专门写这款EC程序的编程器的话,这就可以直接写入了。

常用文件大小换算:
1FFF0=131056=128K
3FFF0=262128=256KB
7FFF0=524272=512KB
FFFF0=1048560=1MB
1FFFF0=2097136=2MB
3FFFF0=4194288=4MB
7FFFF0=8388592=8MB
FFFFF0=16777200=16MB
1FFFFF0=33554416=32MB

网友(点评):
以后备用

网友(2019-12-12):
非常非常感谢教学。。

网友(2020-09-29):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教程!

网友A(2021-07-26):
哪能学bios分离合成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能学bios分离合成技术

迅维培训实地课和远程课都有相关课程学习哟!详情可咨询老师微信:xunwei1701

网友(2022-05-20):
感谢分享,这个很实用

网友(2023-07-31):
感谢分享!还想请问V3-772G如何提取2M版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