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学习主板维修,不知道如何入手

楼主(2019-10-01):
学习了时序,但是实际操作时候,不知道该去量哪些地方

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佬教教。

网友A:
看图纸测量,不是学了时序嘛按照时序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测量,不是学了时序嘛按照时序测

要每个电阻,电容都去量么?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量特定哪几个就可以了,不用那么费功夫一个一个去量

网友:
测量电感,全板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每个电阻,电容都去量么?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量特定哪几个就可以了,不用那么费功夫一个一个去量

当然不用你一个一个测量,按照时序从上往下 从下往上(时序就是供电 时钟 复位的产生和先后顺序) 都可以测量出故障范围,范围确定了就分析排查找出故障点然后解决,新手还是一个一个测量吧累计经验不然容易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