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助中】怎么安装双系统啊!求大佬教哈呗!

楼主(2019-10-01):
比如就是那种平常自用的win10系统,和维修用的win7系统 在开机时可以自由选择用哪个系统进入的⊙⊙!

网友:
顶一哈别沉了,怎么都没人知道嘛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找度娘,,

网友A:
你这个百度"win10win7双系统"应该有不少教程的啊,
或者你直接win10系统上用虚拟机装个win7也可以,
我就是在win7上面装了个win10和x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百度"win10win7双系统"应该有不少教程的啊,
或者你直接win10系统上用虚拟机装个win7也可以,
我就是在win7上面装了个win10和xp,

请问大佬怎么操作得

网友:
这个如果在2000年左右还算有点含量,现在很简单了,GHOST加原版装,最好不要安装在一个分区里面

网友:
将不同的系统装到不同的     活动分区,然后用NTBOOTautofix等软件编辑引导就OK了

网友:
WIN10装虚拟机,直接开WIN7最方便了。

网友:
先ghost一个win7到C盘,再用原版win10一步步安装到D盘就可以了,或者Ghost到D盘再进pe选择系统引导修复也可以

网友(点评):
简短精练!!!6666

网友(2019-11-01):
先装一个系统,然后用iso再直接在D盘装另一个系统就行了。要2分两个系统分区。

网友(2019-12-01):
先装一个系统,然后再装一个,最后用引导修复一下

网友:
呵呵 一个系统会装不  那么两个三个是一模一样的  直接安装到 cde  然后引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