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Z7M-SL7换南桥后刷论坛BIOS独显叹号

楼主(2019-10-01):
早几天修了一台神州Z7M的机子,南桥晶体烧裂了,换拆机(SR2C4)没听TB用工厂的芯片,成功换好后显示慢,又在论坛下了个原厂秒亮BIOS,交给客户后,昨天客户反映独显装驱动老是叹号,今天到自己手上也装一次驱动确实这样,想到南桥坏并不影响独显,觉的会不会是BIOS不行,还好原机的BIOS有备份,快速拆机刷上原机的,虽然开机显示慢,但独显不会叹号了。确定好是BIOS后,那就合成BIOS试下,在论坛看了下,有一个人原机了ME和纯清的ME容量不一样,看一下确实是,原机的ME是1.72MB,纯清ME是1.92MB。报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是可以的。

网友A:
发这个贴,说明备份原机BIOS(论坛下的板号一样,但独显驱动显叹号)的重要性外,还说明SR2C4 并不一定要非要像TB卖芯片说的要工厂版的,同时说明 神州的原机的ME容量和纯清ME容量不一样也没关系。

网友B:
那万一接的二修机,原机BIOS被上家破坏了,你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万一接的二修机,原机BIOS被上家破坏了,你怎么办?

这个确实有难度,碰运气在网上下一个同板号原机备分,只要能显示,显示慢没关系,可以改。

网友C:
我遇到一台 改了也没有用  原机备份也没有用

网友:
不忍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这个贴,说明备份原机BIOS(论坛下的板号一样,但独显驱动显叹号)的重要性外,还说明SR2C4 并不一定要 ...

听淘宝的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一台 改了也没有用  原机备份也没有用

也是独显驱动打上后显示叹号吗?那刷回原机的BIOS(没有合成的)也一样?

网友A:
以前一直都是听TB的换的是工厂板芯片,慢慢地手头上的料板也有一点了,所以就想试试拆机的。确实不行了,也只能买TB的。

网友D:
不买工厂版,半小时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发这个贴,说明备份原机BIOS(论坛下的板号一样,但独显驱动显叹号)的重要性外,还说明SR2C4 并不一定要非要像TB卖芯片说的要工厂版的,同时说明 神州的原机的ME容量和纯清ME容量不一样也没关系。

老铁  ME不能大小都不一样 你才知道嘛

网友:
遇到过清华同方两块同批次主板BIOS不通用最后没办法也是搞了me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买工厂版,半小时掉电。

我这次用的就是自己在料板上拆机的,没有出现半小时掉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铁  ME不能大小都不一样 你才知道嘛

神州原机ME和纯清ME太小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换桥后,要改me

网友F:
文件系统初始化和配置的有啥区别、fit工具版本也有影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文件系统初始化和配置的有啥区别、fit工具版本也有影响的啊?

fit我一直在用V11的,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都是听TB的换的是工厂板芯片,慢慢地手头上的料板也有一点了,所以就想试试拆机的。确实不行了, ...

原因很简单,留给论坛喷子解答吧

网友:
换桥换CPU都需要原BIOS改ME啊  纯净M没上过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