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蓝屏代码怎么处理啊?什么未处

楼主(2019-10-01):
这个蓝屏代码怎么处理啊?什么未处理系统线程是硬件问题吗?这是华硕E200HA上网本。

网友:
查一下硬盘供电,通讯电路及硬盘。

网友A:
电脑软件不兼容,产生冲突,装纯净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软件不兼容,产生冲突,装纯净版系统。

谢谢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