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鸿基E1-471G

楼主(2019-10-01):
ACER E1-471G,一进英雄联盟就蓝屏,分区重装了系统,故障依旧,用ghost版装第二遍时进步了桌面(黑屏),需要单独安装显卡驱动,游戏拷贝到其他电脑都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A:
测试下硬盘,在换内存,最后显卡和BIOS‘
想偷懒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硬盘,在换内存,最后显卡和BIOS‘
想偷懒先刷BIOS

看了下温度有点高,刚拆机处理了马上再测试

网友:
明明是独显问题阿,

网友:
明明是独显问题阿,把独显禁了,再试下。

网友:
必须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想不花钱维修,把显卡供电拆掉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一运行 就蓝屏 显卡问题了

网友:
116 一看就知道是显卡 或者显存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确实是显卡问题。独显卸载了就可以用了,(鲁大娘测试硬件时到显卡就蓝屏)

网友:
显卡坏的蓝屏代码,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nv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报错NV基本都显卡故障

网友:
蓝屏代码116,百分之90显卡问题,装10个系统都没用,只能换显卡BGA加热什么的都不行。

网友:
华硕 116遇到挺多的

网友:
现在把独显的驱动卸载了,将就集显用

网友:
我也觉得是独显问题阿,把独显禁了

网友:
通病了吧

网友:
好像修过这个故障,也是显卡 坏了。。。。。。。。。。

网友:
我收藏一下,下次才想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