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钜献!V星高端主板X79A-GD45掉电重启通病维修(不花一分钱修复)

楼主(2019-10-01):
国庆节,看完阅兵,继续修板。下面为大家献上V星高端主板X79A-GD45通病维修!本来品牌X79主板就稀少,这个故障已遇见2片了,从概率上说绝对算是通病了。下面开始进入正题

V星X79A-GD45,板号MS-7760 2.0,论坛有图纸点位图。故障是触发后2秒左右就掉电,反复重启再掉电。

先用检测卡简单测下,发现PCIE复位没出来。接着测各大供电,发现掉电前除了CPU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有。注意,X79的供电跟H61 B75基本一样,不同的有两点:(1)南桥除了1.1v供电以外,还有一个1.5V供电。(2)内存供电有两路,相互独立。

先来三板斧第一板,刷BIOS。该机为双BIOS,两个都刷,刷完涛声依旧。

没CPU供电的原因很多,为了判断没CPU供电是CPU供电电路自身的问题还是信号不满足、没发出SVID,V星高端主板有个非常方便的办法:J1为VRM的VBOOT预设供电跳线。短接J1,如果出了CPU供电,则可判断CPU供电电路基本正常。实测短接J1后果然出了CPU供电,说明故障原因是信号不满足。

这里就要按时序来修了。X79的时序跟H61基本相同,可参考下图。不同的主要有两点:(1)X79的时钟不是桥发出的,有独立的时钟芯片,时钟的时序跟H61 B75不一样。V星这个板子的时钟受SLP_S3开启,也就是说一上电就有时钟。(2)DRAMPWROK有两路,AB通道一路,CD通道一路

根据时序,不出CPU供电,先应查PROCPWRGD。实测掉电前该信号没出来。

再往前追时序,PWROK和APWROK在掉电前是出来了的。注意,V星主板这两个信号名称是CHIP_PWGD和ME_PWROK,且接到了一起。

那么,根据时序,PWROK和APWROK发出后,桥就要读取BIOS,发出PROCPWRGD了。既然PWROK和APWROK正常,却没有发出PROCPWRGD,故障原因就很明显了,很可能是BIOS读取失败。但BIOS刚刷过的啊,为什么呢?

这个板子除了点位图,还有电路图。打开电路图,对BIOS相关电路仔细研究,发现了端倪:两个BIOS的引脚都是并联的,除了引脚1 CS(片选),而CS是通过一个小开关切换使用两个BIOS中的一个。马上测量两个BIOS 1脚,触发后都是低电平,这肯定有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开关损坏。果然,用万用表测量,开关中间触点跟两边都不通,原来是开关氧化接触不良,故障找到了!

修复办法也很简单,用WD40喷一喷,拨动几下,测量开关接触良好。上电,完美亮机!

过两天又收到一个差不多的V星X79,故障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故障跟上述故障相同。果断找到双BIOS开关,喷WD40,反复拨动几次,故障完美解决。

后记:V星主板看似用料不错,故障率却比华硕技嘉高一截,根本原因还是设计问题。如本例故障,只可能出现在V星主板上。双BIOS的切换,技嘉采用的是IO切换,华硕是专用芯片切换,V星则采用最原始的开关切换。时间一长,开关接触不良,造成故障。

 会员1252438300鑫豆2024-9-21 19:24
 会员1356108300鑫豆2024-9-19 23:48
 会员1206535300鑫豆2024-9-1 00:26
 会员1184564300鑫豆2024-6-3 02:05
 会员1106786300鑫豆2024-5-26 23:14

网友:
这分析牛  很到位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过节还在努力工作。

网友:
时序电路对维修很重要,有了思路,维修才有明目。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learned

网友:
写得好。好东西,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A:
时间一长,又会接触不良吧,用焊锡直接短接会不会可靠点。

网友:
这个坏板又要涨一波了

网友:
我修过技嘉H61M-DS2主板,也是反复重启刷了BIOS就OK了,而且也是双BIOS,不过我只装了一个,也正常亮机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一长,又会接触不良吧,用焊锡直接短接会不会可靠点。

短接了就没法切换双bios了。再说了,修主板只保修一个月,过了保氧化了再继续收钱啊

网友:
分析牛  很到位

网友:
可以只用一个,无需切换,这样修好后故障还会出,楼主留后手啊,

网友:
分析到位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过程,分析很到位,,,,

网友B:
很溜,我们的课件也上场。感谢楼主

网友:
wd40是什么呢?

网友:
除锈剂,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溜,我们的课件也上场。感谢楼主

版主我想问下,论坛改版后,我发的帖子,游客和刚注册的小小白看得到不?以前是看不到的。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

网友:
分析真好

网友:
分析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文章很精妙,果然是判断的高手维修的大师。

网友:
大师请多多指点,不要保留技术为广大群众服务,在此给您叩拜了。

网友:
功底真好,

网友:
直接短接还是留下来隐患 为什么不修的完美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SLP_S3有没有拉低。没图纸不好修

已经退客户了,别的板子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主板都懒得修了,直接换个二手的好了 ,修起来利润太低了啊

这也不修,那也不修,吃啥呀,再说技术放久了会生疏的,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有机会得练,没机会找机会也得自己练着。

网友:
技术不错!佩服!

网友:
我就是来骗点积分

网友(2019-12-15):
楼主功力深厚,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2020-01-14):
很好,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