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悬赏盈通H61C v2.1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9-10-02):
自己的电脑,触发掉电重启,上电瞬间各大电压基本都有,刷过几个BIOS都不行,跪求
和
,慢慢修。
掉电重启
掉电
电脑

网友:
5元悬赏,能找到这板的图纸和点位吗??

网友:
这种通路板很难。有图纸的

网友:
通路板都是照抄的,厂家也不一定有图纸。这种主板,可以找个H61的别的主板的图纸参考,手工跑线。通路板元件少,能省则省。电路并不复杂。,可以手工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