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容参数不会识别,新

楼主(2019-10-02):
【求助】这个电容参数不会识别,新能源汽车充电器上面的,平时没接触过这个东西,电容爆了一个,只识别到耐压值,其他参数不会识别,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好像是压敏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好像是压敏电阻,不是电容......

我怀疑过,但有275v字样,压敏有这样标的吗?

网友A:
楼主,压敏有275v字样,元件另一面拍张照片,电路板上元件的标示,结和在一起才能准确却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压敏有275v字样,元件另一面拍张照片,电路板上元件的标示,结和在一起才能准确却判断.

另一面无字,我确定,电路板无任何标识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吧,你吧元件下面的胶水挂开看下,应该有标识吧

网友:
还可以结合电路分析一下,画个简图出来看下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不建议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