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421 板号12204-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0-04):
DELL 3421  板号:12204-1

故障:不上电,待机为0.01

检修:打了全板没无短路,只有CPU跟显卡对地阻比较低(三代板载CPU对地阻值一般3-5欧正常),量有3V 5V,  EC 供电 复正常 AC_IN#为0V(EC 73脚正常)

LID3.3正常  但量到RSMRST#跟PWRBTN的电压一直在不停的跳变。还有左下角的电源工作指示也是不停的闪

在EC边上找到RSMRST#跟PWRBTN,直接切断,

量是EC这边电压从0V-3V不停的跳。直接更换EC,更换完后故障一样。再重量一遍EC工作条件,发现还除了RSMRST#跟PWRBTN,这两个电压不停跳变外,别的都正常。只好上示波器抓各个电压是否稳定输出,公共端,3V,5V,还有3V,5V线性电压。示波器直接调自动档,抓19V,线性3V,5V正常,但当抓到3V,5V时,都是反复电压会瞬间拉低又上去。

再抓PWR_3D3V_EN2与PWR_5V_EN1一样,都是反复电压会瞬间拉低又上去

追查PWR_3D3V_EN2与PWR_5V_EN1来源是EC,并与PURE_HW_SHUTDOWN#信号相连,PURE_HW_SHUTDOWN#又控制着ECECRST#。抓PURE_HW_SHUTDOWN#与ECECRST#也都是反复电压会瞬间拉低又上去。直接拆掉Q2701,抓ECRST#已经正常。

但PURE_HW_SHUTDOWN#还是会反复拉低。因为PURE_HW_SHUTDOWN#到了好几个地方,找了好久只找到D3601

别的没找到,直接再把D3601取下。当取下D3601后,板子已经正常触发显示了。

直接装机反复测机半天都正常。也懒得追查PURE_HW_SHUTDOWN#信号来源了。

总结:故障点也就是PURE_HW_SHUTDOWN#不稳定,引起ECRST不停的复位,从而引起不开机。

网友A:
我修过同一台机同一故障,PURE_HW_SHUTDOWN#是被显卡拉低的,断开此信号可以触发显示,但是有时蓝屏报错,里面提到了一个显卡驱动的文件,有时能进系统,设备管理器独显驱动感叹号。最终加焊了显卡,故障消失,PURE_HW_SHUTDOWN#也不再被拉低。当然加焊显卡能用多久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同一台机同一故障,PURE_HW_SHUTDOWN#是被显卡拉低的,断开此信号可以触发显示,但是有时蓝屏报错, ...

你说的没错。PURE_HW_SHUTDOWN#经Q8604到显卡,但Q8604找了好久没找到,只到找D3601就拆D3601.而且客户机子以前被修过,已经改成集显了。

网友:
修这信号故障还是要有看波器才行啊,可惜我没有。。。

网友:
应该是温控的问题,遇见过华硕的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要是没示波器 是不是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是台式机主板吗?73脚是AC_IN#怎么图纸上是PSL_IN#这种第一次看到PSL这种名称。

网友:
还算不错,最后没有细查原因,应该是温控元件引起的复位了。

网友:
PURE_HW_SHUTDOWN#   是温控芯片 连接 3 5V和EC复位实现整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