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装系统重启蓝屏

楼主(2019-10-02):
A1502 装系统重启蓝屏 这个什么问题 820-4924
重启
a1502

网友:
系统没装好吧

网友:
苹果系统还是windos系统,装完之后蓝屏还是过程中蓝屏,要说清楚

网友:
联想Y50C,独显可识别和装驱动,不能玩游戏,测试就死机黑屏,显卡换过依旧,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问题要描述清楚,不然很难帮到你的

网友:
换硬盘装了,不行就是主板板载内存坏了。

网友:
说具体点。装的是啥系统。最好带上蓝屏的图

网友:
内存 显卡驱动都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