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321不触发

楼主(2019-10-02):
待机一切正常,待机电流0.04,电压也正常,刷了BIOS,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现在还是没反应。

网友:
测量一下开关是不是有3.3的电压。开关好不好用

网友:
桥待机条件?EC待机条件?

网友:
测过EC得工作条件没,说说测量数据

网友:
先测量bios的第一脚,确定有电压不触发还是没有电压,再去维修

网友:
联想Y50C,独显可识别和装驱动,不能玩游戏,测试就死机黑屏,显卡换过依旧,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不触发,按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去查,不能整天想着通病,多学学基础的理论,加入我们吧,强大的迅维会给你希望!!!!!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0.04待机电流有点高啊

网友:
35v   ec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EC和PCH的待机触发条件检查下,就知道干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的分享 学习了

小心管理员查你水表,没封不代表没看到,可能不严重而已,此贴您学到了什么呢,连楼主都没搞明白吧,

网友:
楼主建议您真心想做维修,学点理论知识吧,在论坛一直问估计不靠谱吧,因为看你问的不专业,所以看了你以往的贴子

由于时间间隔大不能说您灌水,增强专业素养是您当前要做的,个人感觉!!!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不出RSMRST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待机包括那些   也不知道你有量了那些条件。你把你量的信号,正常的与不正常的说出来大家才能帮的到你。什么都没写就写个故障,神仙都不知道怎么回你。想快速解决直接换板来的快。

网友:
好像待机有点偏高,是不是待机虑波电容引起的,你是赵雪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