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N.C H110M-VH全固态版 V20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9-10-02):
七彩虹主板N.C H110M-VH主板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信号出问题

网友:
细心观察很重要,我修过一块七彩虹的B250不触发,io资料查不到测电压都正常,没有头绪了就看主板哪里有灰尘和霉点到处刮刮,然后就刮到断线点接上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