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过流保护

楼主(2019-10-02):
华硕M5A78L-M LX3 plus 开机提示USB过流保护,查图纸得知,以1为例,通过2排阻(没有安装)直接进桥,这种情况 是不是可以直接判定桥的问题,前置后置均为这个结构。

网友:
不一定的,一般是usb_oc#引起的

网友:
已经查到,谢谢,不关822的事,其中一路OC#电路是通过双二极管上的,双二极管与电阻断路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

网友:
USB_OC好几组信号,一共就连那么几组元件,看哪个信号不正常,除了连南桥 还连着二极管和电阻

网友:
usb_oc#啊,而且好几组,坏一组也不行,你全部查下,看下我的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7298-1-1.html

网友:
查oc啊,华硕一般都是oc问题

网友:
usb口坏了吧

网友:
查oc啊,华硕一般都是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