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2s cpu更换

楼主(2019-10-02):
小米mix2s cpu坏能单独更换cpu吗,鑫智造说和NfC绑定不知道有没有和字库绑定

网友A:
加密了,单换CPU不行!

网友:
有试过吗,全部更换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了,单换CPU不行!

有试过吗,全部更换成本太高

网友:
不能单独更换,要工具解绑

网友:
请问用什么工具解绑,也是同故障

网友:
如果可以解绑,估计是修改硬盘,像iphone 解绑wifi

网友:
新CPU更换完 如果不想用新只能拆小米5上面的来用 前提是只能64G可以正常使用。
!128G的刷进系统分区错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