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Touch花屏求救

楼主(2019-10-02):
接一台联想s400 touch触摸版笔记本,测试如图花屏

换屏线故障一样。换屏幕的试,屏幕会闪一下就黑了,然后用强光手电筒照着,依然是这样花屏。用风枪加热显卡,故障不变。先刷了个bios,屏幕变成全绿屏。

显卡芯片是0809024,还没有换显卡芯片试。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A:
我感觉应该还是屏幕问题,这个机器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还是屏幕问题,这个机器挑屏

我换过两个屏幕,新的和旧的都是一样故障。

网友:
显卡问题大的多哦

网友:
有没有试一下外接屏?

网友:
这样的显卡直接换了,不用去研究了。

网友:
这种小显卡换起来很快的 20分钟解决

网友:
看着像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不亮,今天上午试换显卡。

网友:
这个故障刷BIOS好过,你风枪加热是加到什么程度?上助焊剂BGA返修台加焊一下,控制好温度,这个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这机器bios 跟版号跟cpu 跟显卡型号都得对上才行

慢慢找吧

网友:
屏码片刷个试试

网友:
可以屏蔽独显不?这个机器独显电杆取了,应该可以亮机吧

网友:
换显卡不成功,直接黑屏。客户也懒得等了,直接换主板。

网友:
楼主换主板好了吗  有些机器挑屏啊

网友:
刷完BIOS怎么全绿了呢?好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