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笔记本进水不开机,,开机后电池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10-02):
华硕飞行堡垒笔记本板号GL552VW,无待机电流,客户说进可乐了,拆机器,桥背面腐蚀严重,看图,打开点位图看看,SRTCRST,R2026,C2003,C2607腐蚀啦,找料板换上,如图,处理干净后,可以上电啦,但进系统后,电池电量显示为255%,我去,还要拆开,插电池瞬间量电池口的DATA,CLK,和检测脚,发现问题,3.3V的检测脚拉到0.3V,正常,CLK有波形,但是DATA,无波形,点位图是从PD6001的1脚到RN30001的7脚去EC的电池电量检测断线啦,直接飞线吧.OK

网友:
修是修好了,但这么远的距离飞线太不美观了吧。

网友:
可以把线拉直一点。再用那个绿胶点一个紫外灯照一下就非常漂亮了。

网友:
很仔细,基本都是进水部位问题多

网友:
可以把线拉直一点。再用那个绿胶点一个紫外灯照一下就非常漂亮了

网友(2023-02-12):
应当是PD6001的4脚到RN30001的5脚去EC的88脚,一句话就是P_SMB0_DAT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