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进水机器,时亮时不亮,报两声响

楼主(2019-10-02):
刚开始以为就是内存松动啦,装上就不行,唉,还是拆吧,结果是进水,1.0V芯片旁,处理干净,我去,亮都不亮啦,肯定还是进水的附近,用显微镜看看,如图C1718电容腐蚀,它后边的进桥的 RTC的供电线腐蚀啦,刮开补线,收工OK

网友:
感觉收钱速度好快呀!!!

网友:
少量腐蚀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进水机都不好修,看进水的程度,这种少量进水还好搞,要不然只能换板了

网友:
进水机都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