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有点黑色的暗块

楼主(2019-10-02):
自己老家的电视,屏幕有点暗,看图。自己只会维修电脑,对电视不懂。之前不通电,换过图3右边的模块后,可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这个暗条块。今天换了图3的中间那个模块,还是一样无效。懂的兄弟能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吗?

网友:
换灯条试试吧

网友:
有一条灯条坏了,,,,,,

网友:
灯坏了,拆开屏就能看到了。

网友A:
拆屏换灯条、不过拆屏要小心,爆屏就只有进垃圾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屏换灯条、不过拆屏要小心,爆屏就只有进垃圾桶了

换灯条自己能换不?灯条淘宝可以买不?有没有型号要求?

zpz

网友:
灯条有问题 ,应该是某个灯珠坏了。

网友:
灯珠损坏,换灯珠或灯条

网友:
大概率是坏了背景灯。

网友:
就这要用吧,这个不是一般人能修的。也许一修就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条自己能换不?灯条淘宝可以买不?有没有型号要求?

这个应该是侧边LED灯条有几个灯珠烧掉了。灯条原装、代用都有,原装的直接换上就好了,代用的可能要改高压板。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拆屏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如果你真要修就上网搜搜拆屏的教程,或者先拿一个报废屏拆装下练手,有经验了再上。型号的话如果买原装的,屏型号要一样,还要拍灯条照片、量灯条长度给卖家确认。

网友:
灯条坏了吧  灯条坏了吧  灯条坏了吧

网友:
屏背光问题,LED灯条上的一些灯珠坏了,建议整条灯带更换。

网友:
有一条灯条坏了,,,,,

网友(2020-01-18):
和我显示器的差不多,看来得换灯条或者灯管了

网友:
应该是LED灯条有几个灯珠烧坏了。灯条原装、代用都有,原装的直接换上就好了,代用的很多要改高压板。

你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拆屏是有很大的风险,  如果真想修一修,就先上网搜搜拆屏的教程,认真学习下或者找一个报废的屏来练练手,等有经验了再上。

如果买原装的,屏型号要一样,还要拍灯条照片、量灯条长度给卖家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