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S-250AB-71电源不通电,请指点。

楼主(2019-10-02):
DPS-250AB-71电源不通电,请指点。

网友A:
一般都是电容鼓了,,,,,,,,,,,

网友B:
联想B520E一体机上的电源吗?。。。。。

网友B:
楼主是这种吗?,先拆开看一看由电容鼓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这种吗?,先拆开看一看由电容鼓的吗?

师傅!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B520E一体机上的电源吗?。。。。。

联想B520E一体机上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容鼓了,,,,,,,,,,,

没有发现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有鼓包的电容

量一下SB电压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SB电压有吗?。。。。。

师傅!我是新手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师傅!我是新手请指点

客气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有进展吗? PFC的380V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有进展吗? PFC的380V正常吗?

师傅!方便给给微信号吗?

网友D:
首先查PFC电路大电容上的输出电压是否有380V,然后再查开关变换电路是否正常和辅助电源即独立+5V输出是否正常,最后查开关变压器次级电路是否短路,漏电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查PFC电路大电容上的输出电压是否有380V,然后再查开关变换电路是否正常和辅助电源即独立+5V输出是否正常,最后查开关变压器次级电路是否短路,漏电等。

谢谢!师傅,我是初学者不知道怎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师傅,我是初学者不知道怎样操作

师傅,方便给给微信号指点一下徒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师傅,我是初学者不知道怎样操作

师傅!在加电的时候测量还是不加电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方便给给微信号吗?

PFC的380V电容,不通电测量是0.7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查PFC电路大电容上的输出电压是否有380V,然后再查开关变换电路是否正常和辅助电源即独立+5V输出是否正常,最后查开关变压器次级电路是否短路,漏电等。

PFC的380V电容,不通电测量是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