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95wx1花屏。应该是个通病!

楼主(2019-10-02):
显示器是飞利浦206v6q,屏是lm195wx1,确定是屏的故障。谁修好过,请指点下!自动下部出现条纹,马上又消失!反复这样!求教!
通病

网友:
又修好的吗?谢谢!

网友:
一般是屏电路板上的问题还好修,如果是屏玻璃基板上的问题就修不了了

网友:
屏坏了丢掉吧。

网友:
屏坏。。。。不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我 都 修到这里

网友:
屏上 的 资料太 少 了 没有得学习啊

网友:
玻璃问题。没有设备搞。没有办法了。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应该是屏侧边的软排线和屏组之间有脱焊,你想确认的话可以拆开屏裸测,轻轻捏动侧排线就可以确定故障。没有维修价值,可以在排线上压个东西使之接触实在一点凑合用。

网友:
屏的问题Y模块虚接,要飞线,有的飞不了

网友:
扔了吧 这个飞线不一定可以

网友:
我有个上网本的屏也是这种故障,屏问题,没有压屏机,还是放弃维修。

网友(2020-08-05):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有修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