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8111F网卡认不到

楼主(2019-10-02):
        原以为芯片损坏,因为供电,时钟都正常,果断换网卡芯片,结果连换了5片8111F,故障还是依旧。

        在至将放弃的时候,但不死心,查了一下电路图,发现芯片46脚(引脚英文定义忘了)接一个4.8k的电阻到地,拆下测得阻值2.6K.

更换4.8K电阻OK上网

网友:
是个好帖子.收藏一下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补上传一些图片:

网友A:
8111F网卡46脚接的是这个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111F网卡46脚接的是这个电阻吧!

我这是4.8k,更换2.62正常上网,已经付上图片,我知道你这个是哪产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11F网卡46脚接的是这个电阻吧!

要不你拆了网卡芯片再悍一个上次看下,不过要附上悍接图片,看下能不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11F网卡46脚接的是这个电阻吧!

不要给我纸上谈兵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复位电压不对

网友C:
决定不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还是了没有焊接好芯片 手工不过

网友:
技嘉好像有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决定不是那个电阻的问题 还是了没有焊接好芯片 手工不过

写的什么啊,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4.8k,更换2.62正常上网,已经付上图片,我知道你这个是哪产的板,

你这板子是有图纸的  图纸上本来就是2.6左右  你也说了更换2.62正常  哪里不对了?

网友:
估计是那个电阻阻值异常,只要换个就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