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重启日志:cpu 0 caller 按压cpu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9-10-03):
恢复模式 序列号也有 用力按住cpu可以进系统 码片两个电阻也测过了 阻值400多
cpu 虚焊了? 这个代码有人遇见过吗 iphone6

网友A:
逻辑码片  想都不用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码片  想都不用想

并不是啊 测过逻辑码片两个电阻 一头都是400多

网友(点评):
用东西把主板垫上,测量的时候用力按住主板,或者掰几下再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啊 测过逻辑码片两个电阻 一头都是400多

新手,你不知道要压主板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你不知道要压主板测吗?

噢  因为之前也碰见过 测量的时候没压cpu 也是测到一个700多 一个400多 一个断线 这个也没压cpu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