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惠普CQ41笔记本重装系统后键盘串键怎样解决?

楼主(2019-10-03):
请问我的惠普CQ41笔记本重装系统后键盘串键怎样解决?装系统前是好的,按数字键零没有了.零键变成了下划线.好几个键都不同,系统用的太长.运行太慢我重装系统后就串键了!我装温7.64位,用网上下载的系统,是另一套台式电脑用的系统!请问有师傅遇过吗?怎样解决?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不行换键盘

网友:
换一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这应该是键盘问题吧,键盘线拆了,插个USB键盘就知道了

网友A:
系统的概率不大  应该是键盘坏了 换键盘吧

网友:
联想Y50C,独显可识别和装驱动,不能玩游戏,测试就死机黑屏,显卡换过依旧,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的概率不大  应该是键盘坏了 换键盘吧

谢谢回复,键盘装系统前(几时分钟前)一直在用,系统装完就串键了!

网友:
也好判断,你先进PE里试试键盘,看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 换键盘吧,三星本换屏,串键是有的

网友B:
CQ41用键盘FN切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
JKL是不是也变成数字了 啊???这尼玛开了小写键盘啊 这种弱智问题还提问??????????

网友:
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来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1用键盘FN切换下就可以了

切换不了,换装了几个系统最后装好了!

网友:
这个很好弄呀排除法排除就行了没有啥难度的

网友:
和系统有毛关系,搞笑,换键盘吧,

网友:
是不是小键盘打开了呢,装系统不会影响键盘的

网友C:
是不是小键盘打开了呢,装系统不会影响键盘的 。。键盘一般进液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小键盘打开了呢,装系统不会影响键盘的 。。键盘一般进液坏

没换键盘,现在就用着,是一直在用都好好的手痒重装系统后就串键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