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D热风枪屡烧发热芯

楼主(2019-10-03):
更换四线发热芯就通红,啪啪烧了两根...
悬空测手柄处,发热芯电源口100~220V可调,第三根插上去,一通电就红,不敢试了...
请问各位大神,这可控电压是否算正常?为什么会烧芯?

网友:
换吧 我的980D用着很好了

网友:
电压控制可能是坏了,,,,,

网友:
拆板子十分麻烦,都快扔垃圾堆了,上网一看同型号的还要400多票子。
狠下心弄,差不多用了一个下午,已修好。

网友:
我的是861D感觉新手不会用都旱不坏板子和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