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6开机不充电,关机可以充。

楼主(2019-10-03):
客户送来一台苹果6。说是不充电。
先更换尾插排线故障依旧。更换了一块电池可以能开机了,但是发现开机的时候充不进电。关机可以充。
打开图纸有这样的案例。图纸提示先测量C1704是否有5V,在测了C1704到Q1701第二脚是否断线。

果断拆下Q1701短接Q1701的第2和第2脚。
装机测试。打一点绿油。
一切OK。附上图纸。
说明有一个好图纸可以很简单。
当然我是一小白。

网友:
过生日那天你就这样

网友:
我命名它是:u2的开机检测尾插5v供电模块

网友:
不会分析电路图

网友:
有案例,用得着分析吗?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 没修好 一直就这样用了

网友:
帮俺分析下,7p插耳机没声音,其他都好,原因是自己做线,把usb公头正负极接反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