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W-4500ATX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9-10-03):
 长城GW-4500ATX电源无输出(转贴)

接修两台清华同方电脑,故障为开机无任何反应,经查故障原因是长城GW-4500ATX电源盒损坏。拆下电源盒单独检测,发现5V辅助供电输出为OV。

  GW-4500ATX电源盒采用主动式PFC电路,其5V辅助电源以BH0170A为核心组成。上电测得BH0170A的⑥~⑧脚电压均为0V,经查变压器高压绕组引脚断了,给BH0170A②脚供电的反馈绕组的引脚也断了,临时用粗细相近的铁丝作为引脚,装好后试机,还是无+5V电压输出。查BH0170A外围元件正常,怀疑BH0170A损坏,将其换新后故障排除。

  另一个电源也是辅助供电变压器和BH0170A损坏,更换后+5V电压在3V~4V间波动。短接绿线与黑线(强制启动)后,风扇时转时停,3.3V、5V和12V输出电压也不稳定,看来稳压部分有问题。检查发现,BH0170A②脚(供电端)电压在7V~8V间波动,而正常电压为10.3V。顺着该脚检查,发现整流二极管前面的限流电阻R147(2.2Ω)已开路,将其换新后故障排除。

网友:
变压器引脚断了的还是少,但引脚开焊的还是有的,,。

网友:
变压器断脚少见,开焊和断线的情况常见。

网友(2019-11-11):
好贴,要是配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