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关机风扇转

楼主(2019-10-03):
主板华硕H81M-D R20 关机后风扇转无法启动,拔电源后可以重启但需要F1进BIOS,进去后f10退出能进系统,BIOS不储存数据每次重启都恢复设置。换主板电池没用,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换电源后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A:
电压是多少,是不是3v左右,南桥附近。我怀疑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多少,是不是3v左右,南桥附近。我怀疑是南桥问题。

我做手机维修的不会电脑 你哪里的我打过去你看看?

网友(2019-11-25):
有没有会修的 我给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