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3I1 不开机通病 去除两处电容就OK

楼主(2019-10-03):
CFT3I1  不开机通病  去除两处电容就OK,今天遇到两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待机0.012  0.015开机键有电压,不开机,去除图一和图二两处电容就OK,先去除一个,开机试下,不行再去除另一个,两个都去除肯定OK。这个机器还有开机不显示通病电容,在最后一张图

网友:
这个真是通病了   我  修了3块了   都是那个电容腐蚀了

网友:
品牌板载U的主板,那个地方刚好有海绵碰到,容易变质

网友:
我试过抠几个都正常运行 嘿嘿嘿嘿

网友A:
补上会不会更好、、、、、、、、、、、、、、、、、、、、、、、、

网友:
哈哈1 老毛病了   这个机器

网友B:
一体机  的主板把    没怎么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  的主板把    没怎么修过

这是联想主机的

网友:
兄弟仨电容呢

网友C:
海绵散热不好,同时海绵还有可能吸潮

网友:
之前搞过这样的板,也是一样的操作

网友D:
是短路了吗,桥上面的电容都查到了

网友:
有的笔记本也是扣电容

网友:
这个是电容短路吗  换新的补上可以吗 还是必须空着

网友:
这个钱好  。。。。。

网友E:
俺一次干了12台,一个聂子就赚了600块,那个爽啊至今难忘

网友:
那一排都可以不要

网友:
最缺这样的资料了

网友F:
我修了很多了,一个单位的,基本过几天就给我一块

网友G:
CPU上的电容全摘掉都能亮机

网友H:
这个通病都好多年了

网友:
这个好  来钱快

网友:
几年前的通病了                         ·

网友B:
图纸上是不是RTC     那几个  电路的电容

网友(2020-09-06):
谢谢LZ的慷慨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上的电容全摘掉都能亮机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是不是RTC     那几个  电路的电容

应该是RTC电容,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通病都好多年了

哦,经常见的是加电不显示通病,不开机通病不大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了很多了,一个单位的,基本过几天就给我一块

你厉害,有单位机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俺一次干了12台,一个聂子就赚了600块,那个爽啊至今难忘

AMD 散热风扇上的皮垫子给我们的福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短路了吗,桥上面的电容都查到了

微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短路了吗,桥上面的电容都查到了

不开机,摘了大家都知道的通病电容后还是不行,刷了BIOS也不行,最后要放弃的时候,挨个用示波器量CPU上的电容电压,发现图一的电容电压只有2.2V,一般都是3.3V,很少见2.2的,所以摘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上会不会更好、、、、、、、、、、、、、、、、、、、、、、、、

短路了,笔记本公共点的那些电容一般都不用补,因为摘了一个,还有好多个,数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绵散热不好,同时海绵还有可能吸潮

海绵给我们广大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绵散热不好,同时海绵还有可能吸潮

分析的有道理,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