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1i开机定屏

楼主(2019-10-03):
大师们x21i开机定屏,电流最低250,摆动到750左右又回到250求思路。

网友A:
后极有短路,建议电源旁边测测电容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极有短路,建议电源旁边测测电容电感

能进工程模式

网友:
还是找找刷机包吧

网友:
先刷固件,看是的能全部刷的过

网友(2019-11-22):
我也遇到一台x21ia开机定vivo,进不了recover,线刷也不行,主板坏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图片已收藏 谢谢!

网友:
建议先查电流情况,是否硬件问题

网友:
y71单主板加电,电流定在250ma,然后就是重启,卡在250ma,应该是有保护,或者短路地方,一直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