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1一通电源就短路

楼主(2019-10-03):
联想X61因为电池不行就插适配器,一接通适配器就短路U47八脚贴片MOS管子发烫。测量好多地方电容都短路,请问大师们从哪查起?网上下载的图看不懂

网友:
拍了几张图片

网友:
查隔离电路啊,强大的理论将是您坚实的后盾!!!!!!!!!!!!如果可以加入迅维大家庭吧,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819.html

网友(点评):
这才是高手

网友:
哎,你是真帮忙还是搞推销的?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公共点 短路 19v哪里吧

网友:
检测下保护隔离把。

网友:
拿到电脑店去修,估计10--30分钟就能搞定。

网友:
查下图纸,跳过隔离直接公共点加电压,然后看看哪里发热

网友:
CPU风扇旁边3个电容短路,正面左上角。